[讨论] 请教一个混合电路的时序验证问题

楼主(2015-04-20):
请教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本人做的产品既有纯数字部分:RTL实现、综合、布线;也有手画的数字电路:功能也是一些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现在两个放到一起验证,比较头疼的是时序这部分,纯数字电路可以用RTL+SDF来实现,但HANDDRAW部分比较麻烦,每个管子都是靠电路设计这自己写的DELAY,但非常不准且不可靠。FULLCHIP HSPICE或者HSIM可以来检查一定的时序,但因为太慢了,所以跑的覆盖率非常有限。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牛:业界一般这种产品时序在VERILOG或者VHDL环境中如何做FULLCHIP验证的?

网友:
先1:手画的转为verilog + 自己的rtl。。功能仿真。
2、SPICE+RTL混合功能仿真。
3、spice +NETLIST后仿真。

网友:
混合电路仿真最麻烦了, 要看看相关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

网友:
ams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