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tf转tluplus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5-04-20):
itf在转为tluplus时会提示:CAP_UNIT = 1e-15 F
RES_UNIT = 1 ohm
opCond = NOM

请问这个是在哪设置的?

网友:
没仔细看,  这个log 真有人看么?太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没有的,最起码我拿到的itf中没有。会不会是工具默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现在做ICC时出现如下Error:

Error: Layer "A1" (metal1)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
.
.
EKL: Error: Unable to read itf2TLU version from attach file
Error: Fail to convert TLUPlus version 2.0 to version 2.2.  (TLUP-011)

详情见 http://bbs.eetop.cn/thread-483161-1-1.html

该查的都查过了,最后就发现itf转tluplus的时候有点问题(如下):
之前有一个同样的工艺的项目,当时生成的tluplus是

#Unit 1e-12 F
#Unit 1000 ohm

我做的时候却是

# UNIT 1e-15
# RES_UNIT 1

网友:
map写错了, 查下,

通常grdgenxo 只要能正常运行完,基本就算完了,因为log太多了,你也不知道看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左边换成tf file中的Layername也是一样的Error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貌似没有的,最起码我拿到的itf中没有。会不会是工具默认的?
引用 网友C:

    找了找,应该是它的默认值:
http://vlsi-concept.blogspot.tw/2009/01/interconnect-technology-file-itf.html
http://www.eetop.cn/blog/html/82/477782-25596.html
http://vlsicad.ucsd.edu/GSRC/bookshelf/Slots/Fundamental/FundTechnology/

另外itf和tf是什么关系呢?tf内是有uni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对我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