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_lvs之后ERROR : Short occur for different EEQ Class.

楼主(2015-04-20):
detail route之后,verify_lvs出现如下错误,请问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是因为库做的不好吗 还是其他?

ERROR : Pins of different Electrical Eqivalent class in PortInst rom1_u_sram1 I[7](5173) Net TIEL_HVT!U223_net(126728) are connected.
ERROR : Pins of different Electrical Eqivalent class in PortInst rom1_u_sram0 I[7](5205) Net TIEL_HVT!U196_net(129312) are connected.
ERROR : Pins of different Electrical Eqivalent class in PortInst rom1_u_sram0 I[7](5205) Net TIEL_HVT!U196_net(129312) are connected.
ERROR : Pins of different Electrical Eqivalent class in PortInst rom1_u_sram0 I[7](5205) Net TIEL_HVT!U196_net(129312) are connected.

网友:
好像没关系, 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有这个问题 其他的就没问题了 output port floating 不过这个是没事的,不是input port floating就行!

就上面的那一些 ERROR ,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chip的功能

网友:
不会的,  calibre lvs,drc  pass就行,  icc的检查不算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