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作负载

楼主(2015-04-20):
问:作为LDO负载的数字电路一般用电阻模型还是电流源模型去模拟??

        问:仿真LDO的驱动能力的大小时,负载除了接电容之外,是应该接电阻负载还是电流源负载??

        仿真时候发现这两者有巨大的差别。

        谢谢你们的宝贵意见。

网友:
1、电容
2、电阻
欢迎大婶们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电流源负载,能否稍微解释一下??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结合实际情况啊。LDO不就是提供大的电流驱动能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所以为什么不是电流源负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呢两者应该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电流源内阻是理想的无穷大,而电阻的话更符合实际情况,前者和输出并联后对输出零极点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电阻就不行了,并联后必然会影响输出零极点。因此用一个实际情况的MOS电阻,且使用pwl信号控制抽取电流,才是比较接近现实的仿真。很不幸,你的输出零极点受外挂负载影响较大,因此观察到两种情况的差别也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电流境做负载如何?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