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F type, CDF selection含义?

楼主(2015-04-20):
CDF type: effective, user, base
CDF selection: cell ,  library
1,这些选项各是什么意思?
2,有没有什么帮助文档看看?
3,为何我apply 了 CDF type: effective, CDF selection: cell,再次启动icfb就没有用了呢?
4,我设置了jfet的threshold,为何引用器件时,填入超过threshold的参数值却还是能不被否决?

网友:
1、CDF type决定使用它时的权限。
2、论坛有专门介绍CDF地文档,可以搜搜。
3、用base权限。
4、不太懂你在说什么,仿真时应该会提示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