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AD芯片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5-04-20):
AD9144-EBZ  AD9144 Evaluation Board
AD9144-FMC-EBZ  AD9144 FMC Evaluation Board
AD9144-M6720-EBZ  AD9144 Eval Board w/M6720 modulator

这三款的区别是什么啊,或者说是相互有什么关系,小白求教啊。

楼主:
有人吗,求助啊 !

网友:
单从字面意思理解的话,第二款的与后端数据采集板的接口是FMC,第三款使用了个w/M6720 modulator。这不是芯片选型,已经是开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