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bottom-up插入扫描链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之前只用DFTComplier做过top-down流程,这次做bottom-up,懵了。
有个子模块A已经插入扫描链,并且经过后端完成布局布线,生成最终verilog post网表。
在数字TOP中包含该子模块A,在数字TOP(无扫描链)做DFT时,通过什么命令能让DFTC知道该子模块已有扫描结构以及扫描结构的相关DFT信号,只是把该模块连接到top的扫描链结构中。烦请各位大大给些提示。
--------------------------------------
项目着急,临时抱佛脚,一边学习文档一边求助大神,问题弱智请勿嫌弃,十分感谢!
--------------------------------------
更新:查阅文档后发现DFTC insert_dft指令能自动识别,或者用CTL配合netlist,但是我这边的情况是若干A包在一个模块B中,B在TOP中例化,B是模拟电路连的,做DFT时为了让A和TOP连到一起,做了一个B的verilog壳,仅有连线,没有逻辑,必须让DFTC不在这个壳子B中放置器件或改写连线。继续研究中……
--------------------------------------
更新:输入A的CTL到DFTC再配合手改,想办法做了一个B的CTL,达成目标。但手改B的CTL太麻烦,也容易引入错误。继续研究中……
--------------------------------------
更新:后来解决了,忘记说了。具体是current_design定义到B,然后用exist方式定义dft-signal和scan-chain,这样就能达到要求了。

网友(2016-07-06):
在bottom综合后写出ctl文件
在top层,set chain count为1,读入ctl文件,insert df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