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抽取网表时所有pin中的小写全部变成了大写

楼主(2015-04-20):
layout中所有pin是有大小写区分的,比如其中一个pin为Fdiv。但是用PEX提取的参数网标中,所有pin中的小写字母全部变成了大写字母,比如原来是Fdiv的pin名变成了FDI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求各路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呀!先谢过了!

网友A(2021-09-13):
在规则文件中添加: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文件中添加: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感谢感谢!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B(2024-05-19):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文件中添加: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请问是添加在calibration.lvs里面吗?我添加之后报错了

网友(2024-07-25):
以后pin和net name都用大写了,不然总会有奇奇怪怪的错误,吃一堑长一智了属于是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添加在calibration.lvs里面吗?我添加之后报错了

应该是加在.rcx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