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在FPGA中的应用例子

楼主(2015-04-20):
刚开始学 perl ,谁给一个 perl  在FPGA中的应用例子!!谢谢

网友:
一般用于IC的前端输出处理,FPGA用TCL较多。

网友:
ALTERA 喜欢用perl 搞IP. 建议你用 Tcl

网友:
Perl 还可以在 CPLD 里面应用?

网友:
!# /software/perl/perl/bin/perl -w
$add;  # can not change data value here
@bit_table=(1..10);
for($num=0;$num<10;$num++){
    $add =$add+ pop(@bit_table);
}
print $add;

我是做IC验证的,perl应用比较多,一般用来做文件数据提取,文件夹中的文件统一匹配修改或替换,等等。不知道楼主要的是不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