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为什么encounter CTS之后,congestion色块变成线[已解决]

楼主(2015-04-21):
1

1

2

2
  如图所示,==!

网友:
不用怕,继续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有很多,这个是没有影响的吗?  蓝色的都是,放大后就是上图那种短线

网友:
直接route看看, 没啥好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ute报错了,出了这个问题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3622&pid=8547943&page=1&extra=#pid8547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