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教in2reg的违规!!!

楼主(2015-04-21):
其中SDI0_div_PLLCK_pad是PLLCK_MUX经过两次分频器(先分频为SDIO_div_PLLCK,再分频为SDIO_div_PLLCK_pad)产生的内部时钟,且SDI0_div_PLLCK_pad这个时钟是定义在port  pad_pA[5]上!

我查看了一下SDIO_div_PLLCK_pad的延迟路径,发现clock_network_delay是从PLLCK(最初的时钟源)开始计算的,难道不应该是从SDIO_div_PLLCK_pad的时钟源SDIO_div_PLLCK开始计算吗?????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怎么处理这类违规!!!!

网友:
直接false path, 这么慢的频率,一般问题不大的

网友:
pad_pA[5]上为什么要定义这个时钟?

网友:
constrain的问题 根据分频情况设置为2或者4
set_multicycle_path 2 -from SDI0_div_PLLCK_pad -to PLLCK_MUX -setup
or

set_multicycle_path 4 -from SDI0_div_PLLCK_pad -to PLLCK_MUX -setup
set_multicycle_path 3 -from SDI0_div_PLLCK_pad -to PLLCK_MUX -hold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multicycle_path 4 -from SDI0_div_PLLCK_pad -to PLLCK_MUX -setup  -end
set_multicycle_path 3 -from SDI0_div_PLLCK_pad -to PLLCK_MUX -hold -end  需要加end选项吧

网友:
constrain的问题吧,找前端确认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网友:
请问最后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想多嘴问下,从你的timing rpt里面看到master clock的propogated  delay反而比generated clock的要小,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问下楼主 是怎么解决的,能详细说明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设置为false path了,问了前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