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稳压电源内阻

楼主(2015-04-21):
我们在用稳压电源的时候,都会设置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我觉得这样就设置了稳压电源的内阻。但是在稳压电源输出电流不超过最大限制电流的范围内,输出电压都恒定为设置的电压;只有当输出电流超过最大限制电流的时候,输出电压才会被下拉。我想问的是在稳压电源输出电流不超过最大限制电流的时候,它有内阻吗?

网友:
稳压源也是电压源,内阻很小,应该也是标准的50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那为什么我们限制最大输出电流呢?这个最大输出电流跟内阻没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么大

网友:
设置最大输出电流,不是设置了内阻,而是设置了电压源外部 要测试片子的最小内阻,比如防止片子内部短路。电源切断原理是,检测那个50欧姆内阻上的电压降。

网友:
采样,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内阻没有50欧姆吧,如果是的话,10mA的电流在内阻上就有0.5V的压降啊。

网友:
稳压电源一般用负反馈调节,所以闭环输出等效阻抗很小,远小于50欧。
限制最大电流是因为元件散热能力有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许您是对的,我不是做电源的,了解不多,刚简单百度了一下,应该是很小的,小于0.1欧姆吧,让您见笑了。说的再多,不如动手去测一测,你可以根据电源最大电流输出,来串一个精确度较高的几十欧姆的电阻,测一下电阻两边的压降,根据分压原理计算一下,就能得到你的电源的内阻了。另外,限流一方面是保护电源,另一方面也同时保护到了要测试的模组。一个好的电源远远比一块模组贵,这也是为什么都认为是保护电源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