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 之后verify_lvs出现了short

楼主(2015-04-21):
There are 2 nets short together
NULL(0)
VSS(4620812)

为什么会出现NULL呢,感觉不太正常啊,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s没做

再说了,route完再做verify_lvs ,也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flow,
啥也不会看看user guide不就行了,   再看看lab,

楼主:
我做了derive_pg_connections啊,刚开始怀疑是这个问题,然后重做一遍,结果还是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