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错误说明文件

楼主(2015-04-21):
请教大家有木有LVS的错误说明文件啊,我是新手,看不懂LVS的错误,所有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可以学习的资料

网友:
只能碰到才能慢慢学习,没有主动去学习error文件的

网友:
在实践中学习。多看看LVS的report就好了,一般都是missing instance,connection error一类的,实在遇到没见过的在去问前辈,下次就记住了,一般遇到奇怪的错误比较少。只是说针对同一类型的错误,去解LVS的方法有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遇到了,都不知道怎么改,无从下手的感觉

网友:
多多练习,一般lvs报错中,最后一种错比较好该,一般是蓝色字,可此先从那个下手,慢慢熟悉和练习。

网友:
改改 就熟了

网友:
个人建议先改Short和floating的线和power,从好改的先入手

网友:
慢慢的就有经验了。

网友:
哪里不懂,就把哪里贴出来

网友:
先从能看懂的,简单的开始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