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基本频率只有L有关,和W无关

楼主(2015-04-21):
我用的是这个结构的VCO  ,按照文章中给出的频率计算公式,发现不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计算有问题?
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发现自己的仿真出来的中心频率和管子的L几乎成线性的关系,但是改变W,频率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把参考文献贴出来了

网友:
W改变R改变,同时CL也改变,增加了功耗,频率不变,噪声变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有类似,但不绝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说的更具体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推导了下增益,按照文献中说的AV=-gmn1*(1/gmp2 //  -1/gmp1)=-gmp1/(gmp2-gmp1),也就是说左边的跨导要大于右边的跨导,gm=up*cox*W/L*(Vgs-VT),文献中的两个跨导的W/L是一样的,但是左边的Vgs大于右边的Vgs,是不是有点矛盾?

网友:
回复 楼主:

   Gain不对,上面有个Com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 AV=-gmn1*{(1/gmp2+ron) //  -1/gmp1}

网友:
W/L 一样,但是gm不一样,因为上面有个com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