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这个电路的启动电路分析!!急!!!

楼主(2015-04-21):
就是这个电路图,其中MS2和M3是高阈值电压MOSFETs,其余管都是标准阈值电压MOSFETs,所有MOS管都工作在亚阈值区。小弟明天答辩,希望有人能帮我一把,跪谢了!!

低功耗CMOS电压参考源

低功耗CMOS电压参考源

楼主:
为何人们看了不回啊。。。。好心塞,很急的

网友:
如果Vref out 两支电流支路未启动,那么MS1、MS2、MS3的管子都没有开启。
那么Cs下端的电压会随着Vdd 一起升高,当达到MS0的阈值电压时,MS0的管子打开,会有电流注入到M3管子里,环路的正反馈使得Vref out的两支电流支路启动。

启动完成后MS1、MS2、MS3的管子都开启了,Cs下端的电压为零,关闭了MS0管子。

注意这个启动电路是一次性的,只在上电过程中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何MS2和MS1打开后,Cs的下端电压会拉低,不是应该和MS1的漏电压相等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前面已经有人给出了启动电路实际工作过程。我再说说关于多稳态电路更深入的思考,电路的右半部分vref output是一个loop,该loop可能有多个稳定点,导致电路有多个工作点。所以必须增加启动电路。左半部分start-up也是一个loop,与右边loop并联后,总loop将只有一个绝对稳定点,这意味着电路只有一个工作点。

分析多稳态电路的通常做法是:将多稳态电路转变成单稳态电路(一般通过断环实现),然后使用dc sweep寻找可能的稳定点,再排除其中的亚稳态点,计算绝对稳定点个数。

具体到你的电路,在M4的gate节点处断环,将M4和MS3 gate合在一起,其它节点合在一起。然后做dc sweep即可。

最后来点广告^~^

推荐Sigma Delta ADC/DAC/PLL交流群:  317605756。
关注Sigma Delta ADC/DAC/PLL 建模/设计/仿真/测试/应用等问题的讨论交流。比如,
1). 系统建模与非理想分析
2). DT-CT转换
3). loop filter 设计
4). excess loop delay 补偿
5). multi-bit DAC线性化
6). audio and measurement ADC
7). 宽带CT-SDM
8). Decimation filter

欢迎各位加入 317605756,一起讨论技术,交流资料。

网友(2022-05-03):
第二天答辩,头一天才问,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前面已经有人给出了启动电路实际工作过程。我再说说关于多稳态电路更深入的思考, ...

这个最后稳定的点是怎么确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