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怎么感觉edi做cts的时候,clkspec中的unsync pin 还是被sync了

楼主(2015-04-21):
我试着做了一个clock tree,该tree上所有的sink pin全部设置为UnsyncPin,可是做出来的tree, 和想象中差很多,工具还是balance了他们,skew只有200ps的样子。

网友:
unsync 只是不care skew,但是也允许skew ~= 0的情况,

只能说离cts root比较近吧

楼主:
多谢版主。
我上面说的不清楚, 这个clock source 整个芯片到处的跑的,接到好几个PLL的ref clock pin。 本意是这些都是不需要sync的,设置了unsync pin, 可是工具做出来的skew 只有200ps。 在我想象中,至少好几千才对。
离这个source 最近的PLL 的ref Pin 居然到了30级buffer后才进去

网友:
是spec里面写Exclude Pin么?   不应该啊

楼主:
没写exclude pin,写了unsync pin,因为我看manual上讲,excule pin不修该pin的drv,unsync pin修drv

网友:
   你看一下ckbuf的名字 ,很多sync 是几个tree复用的,你实在不想做某些点, global exclude 应该就没有tree了 ,不过DRC工具还是被迫修一部分的

网友:
没用过unsync pin,edi那个版本的?

exclude pin应该是奏效的

网友(2016-03-30):
顶一下,楼主解决了吗? 原本我一直认为设unsyncPin 比 excludePin要好的,因为会修DRV, 但是碰到楼主的问题也有点糊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针对楼主这种情况,我比较倾向两种办法       1. 加guide buffer分段做
       2.对单独要balance的设leafpingroup constraint

Unsyncpin从ae的解释是不care skew, 但是unsync pin之间会保证skew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