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bandgap的蒙特卡洛仿真输出的stdev大概多少合理啊?

楼主(2015-04-21):
一般bandgap的蒙特卡洛仿真输出的stdev大概多少合理啊?

网友:
看具体应用吧
一般来说的话±3sigma误差±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覆盖所有Corner的仿真结果偏差大概±2%,但是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带上mismatch因素的话±3倍sigama就会到10%去,但是不带mismatch的话也就只有±2%,,mismatch啊,,烦

网友:
   mismatch导致10%误差太差了,看看哪里主导,改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就是烦这个呢,不知道如何去改啊。

网友:
回复  victor0o0

   哎~,就是烦这个呢,不知道如何去改啊。
引用 网友B:

   列出公式推导下输出offset对哪些参数最敏感

网友:
存在即合理。增大L会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现在达到预期了。

网友(2015-07-01):
後改那边阿 ?

网友D:
一般不trimming出来偏差+/- 10% 误差我觉得可以理解

网友:
太多了
mismatch跟offset可以計算

网友(2023-03-06):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trimming出来偏差+/- 10% 误差我觉得可以理解

单个工艺角的MC 这没法trim吧

网友:
這個要看整體系統的規格

网友(2024-03-01):
想问问怎么修改的啊 我的电路mismatch结果也很差 不知道怎么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