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测试时出现问题,芯片把电源的输出电压都改变了

楼主(2015-04-21):
向各位请教一下,最近在测试一个芯片,在芯片的引脚加一个-5V的电压。芯片测试时出现问题,电源的输出电压都改变了。
刚开始时,加在芯片引脚的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是-5V,可过了一会,芯片的电流快速增大,达到了几乎1安培,而且测试电源的电压竟然被芯片抬高到了-3.7V左右!
一直想不通原因,发个帖子向各位请教一下,芯片内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竟然能改变电源的电压?

网友:
short了的话就很正常啊~,你这个像是latchup啊

楼主:
忘记说明一下,此芯片用的是bipolar工艺,电路仿真时没有问题啊,测试时咋出现这么诡异的现象呢?

网友:
latch up的典型表现哦

楼主:
latch up通常在CMOS中出现,bipolar双极工艺也有latchup?版图的问题?可麻烦了,怎么找到发生latch up的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latch up。Bipolar的Latch up比CMOS的更容易发生,因为任何一个结的非正常偏置都会导致latch up。Simulation里面你没有放寄生PN结,当然就仿真不到Latch up现象了。要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查看每个pn结的偏置情况。

楼主:
您好wind2000sp3: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定位发生latch up的地方?

网友:
可以把烧毁的芯片拍个照。

网友:
找个片子,上电开盖热成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emmi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光子发射,可以看到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不是漏电的问题,这个电流几乎1A呢,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