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个place时做scenario时的corner选择

楼主(2015-04-21):
大家好,place时我们一般关注worst时的setup,问题是我们需要将rc corner和timing model的corner组合成多个scenario么,比如worst的timing model有两个:低压高温, 低压低温(考虑温度反转),rc corner的worst有两个:Cmax, RCmax,那是不是在place的时候我们应该做4个scenario?:
(1)低温高压+Cmax
(2)低温高压+RCmax
(3)低温低压+Cmax
(4)低温低压+RCmax

或者我们只关注(1)或(2),signoff时候才4个都关注?

网友:
通常 wc + cmax 足够了,

RC和C类似的,没必要再搞一个,

wc和wcl 要看的, 40nm以下建议用wcl, 否则用wc就行了,不同的fab有所差异

楼主:
谢谢斑竹,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