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中电流源都通过什么电路实现

楼主(2015-04-21):
模拟电路中要做一个电流源,又不能用理想电流源,那应该通过什么电路实现,怎样做?

楼主:
回复 楼主:

   坐等解决。。。

网友:
bandgap电压除以poly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东西?难道是电流镜吗

网友:
用mos管就可以做,你可以上ieee搜索 current references或者上知网上搜索基准电流源。然后在用电流镜去复制

网友(2021-08-06):
没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