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规则文件的疑问

楼主(2015-04-21):
这里的关于最大电流的Note中  maximum current density for1M,2M , 3M什么意思啊,单位宽度的最大电流我按照1.5mA,还是0.8mA呢?求大虾指点~~~

网友:
好好看看design rule中应该有介绍,一般对于顶层metal,它对应有不同的厚度,电流密度会不同,但是metal1没听过有不同厚度的。design rule中应该有介绍的M的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昨天刚翻过一遍没找到 我再找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一层金属就按照1.5的数据计算,如果是多层金属,就按照0.8的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是指的整个工艺还是局部范围内的层次呢?比如说走线的过程中若有A1和A2重叠,这种情况下算2M,按照0.8算,走线过程中A1若没有与任何金属重叠就按1M ,也就是1.5算?

网友:
1M 2M 3M  的意思是整个芯片只有1层金属 2层金属 3层金属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6楼说得好有道理

网友:
貌似好老的工艺吧?

应该是6楼说的。

楼主:
回复 谢谢 6# pine_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