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jitter的修复

楼主(2015-04-21):
OSC的时钟jitter多大能接受?是不是hold就完全不用考虑jitter?
查看论坛里有帖子说分叉的后的路径hold要考虑jitter,不明白

如果hold的jitter不用考虑,hold只考虑skew,那后端实现的时候setup的时序可以通过先升频后降下频的方式处理,hold又和jitter无关,那OSC或者PLL的输出的时钟jitter感觉很大都没啥关系了……求解释

网友:
jitter顶多100ps吧, 可以算入setup/hold margin

记得jitter不算入hold margin的, hold和jitter无关,因为hold是check 同沿时钟的时刻,

网友:
版大上说的对,hold跟jitter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