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VCS+UPF的仿真吗?

楼主(2015-04-21):
我看synopsys的multi voltage flow user guide说要用MVSIM做co-simulator,觉得好麻烦能不能直接用VCS吃进UPF做仿真?

网友:
多交点钱,买买买!叫你没核心技术!

网友(2015-10-03):
我正在用。。。。

网友A:
vcs可以直接吃upf的。
需要后端人员或者验证人员使用tcl写upf文件,可以参考IEEE 1801,写好的upf文件比如为sim.upf。
仿真时候加-upf sim.upf即可。

网友B(2017-04-20):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我现在也在做UPF仿真,请问你说的-upf sim.upf是加在VCS运行脚本里边吗?我这么加了,但VCS运行出错,是还需要安装VCS以外的其他工具吗?第三幅图是我用的VCS版本。
感谢!

网友:
新版的vcs貌似可以做到了,不过没用过。

网友:
可以的,VCS-2012.09就可以支持UPF仿真,不过有个前提,你VCS-2012.09的license的feature要支持power simulation,使用VCS Native模式就可以进行UPF仿真了。

网友(2017-08-17):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replying

网友(2019-03-04):
回复 网友A:

   你好,使用vcs -upf demo.upf时候,报错,需要添加set_design_top。但是添加之后仍然报这个错误。

网友(2020-09-25):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2021-03-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你后来是添加的为什么license呢,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04-23):
引用 网友A:
vcs可以直接吃upf的。
需要后端人员或者验证人员使用tcl写upf文件,可以参考IEEE 1801,写好的upf文件比如 ...

请问vcs仿真upf的时候需要加-lp_assign_ft_buf这个指令嘛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一生平安,幸福!

网友(2021-10-19):
新版本的vcs 可以直接支持 -upf your_design.upf, 直接加到vcs 的complie 命令就行。。

网友(2022-02-12):
vcs当然可以吃upf simulation啦,要不mvsim的power information如何吃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