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端mos导出CDL网表问题

楼主(2015-04-21):
需要将mos导出成5端器件,“X”打头的subcircuit形式的网表,
例如 XNM1 D G S B N nmiso m=1 w=10u l=2u  ##N是第五端
CDF:
cdfId->simInfo->auCdl =‘(
netlistProcedure ansCdlCompPrim ;; 需自定义procedure??
instParameters (W L m)
termOder (D G S B N)
propMapping (nil W w L l)
namePrefix "M" ;;-->X 无效 ?
componentName "nil" ;;--> ? subcircuit?
modelName "nmiso"
)

请教各位大牛如何实现这个需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頂一個 ...
   自定義 netlisting procedur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代码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auCdl view做好没?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B:
view有点,没问题,主要是“X”加不上去,请教mangoch这个有什么办法处理吗?

网友:
如果只是导出CDL有5端连线的话,我倒是知道怎么不用SKILL弄

网友:
大牛,怎么弄?

回复 网友C:

楼主:
标题

回复 6# dzc000 5端已经出来了,差“X”

网友:
大牛可称不上,只是这样做过,其实还是有点麻烦的,只是不会SKILL,只好用其他办法了
auCdl view 和symbol view 加好后就是CDF编辑
1. 从CIW窗口,选择菜单Tools-->CDF-->Edit…
2. 在弹出窗口“Edit Component CDF”对话框中, 将CDFType 选为 Base
3. 点击 Browser按钮,找到要修改的模拟器件
4. 往下移动滑动条,在Parameters 后面, 找到 Simulation Information, 点击 Edit 按钮
5. 在新弹出窗口中,“Choose Simulator”,设置为 'auCdl'
termOrder                D G S B N
                          ==> 就是你的五端
namePrefix               X
                          ==> 器件类型 把这改成X就行了
modelName                mos_N
                          ==> 模型名.不是仿真模型,是LVS模型.

网友:
大牛可谈不上,只是这样做过
在1. 从CIW窗口,选择菜单Tools-->CDF-->Edit……
2. 在弹出窗口“Edit Component CDF”对话框中, 将CDFType 选为 Base
3. 点击 Browser按钮,找到要修改的模拟器件
4. 在 Simulation Information中选择auCdl
5. namePrefix 栏 填X
6.termOder 栏 就是CDL OUT 的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之前也试过,namePerfix 改“X”后导出的CDL无 W,L这些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因为你netlistprocedure 还是ansCdlCompPrim,改成_ansCdlCompParamPrim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这样

网友:
以下是在"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的Appdix C中的内容目录,或许可以看看是否有帮组
auCdl Netlisting
This appendix describes the auCdl (Analog and Microwave Circuit Description Language)netlisting procedure. It contains details on parameters required for auCdl and also thedifferent ways to netlist to auCdl. This information is applicable to any 4.4 version ofVirtuoso® Design Framework II (DFII).This appendix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 What Is auCdl and Why Do You Need It? on page 657
■ Licensing Requirements on page 658
■ Running auCdl on page 658
■ Custom Netlisting Procedures on page 668
■ Customization Using the .simrc File on page 663
■ Black Box Netlisting on page 675
■ Additional Customizations on page 678
■ CDF Simulation Information for auCdl on page 693
■ Complete Example on page 700

网友(2018-07-30):
回复 网友C:

   正解, 感謝 dzc000 指引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