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1.1 lab guide 仿不下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1):
用的是vcs2011.03怎么仿uvm1.1 lab guide出现下面的错误? 大神们求指导

网友:
那个告警就说明问题了,你的vcs版本不支持uvm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是支持的啊,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大神们来指点下菜鸟啊!!!

网友:
你的VCS版本太老了不支持,但是这个lab支持是因为他自带了一个UVM1.1库的包,你把它放到某个目录下然后设置环境变量$UVM_HOME指向这个包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