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型DC-DC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5-04-21):
想要设计1M开关频率的5V-2.5V的DCDC,采用电压模式,用误差输出与三角波比较得到PWM控制信号,可是EA输出不是一个近似稳定的电压值,而是一个低频大概几十K的方波,三角波和比较器几乎失去作用,输出电压呈现低频振荡,EA单独AC仿真时增益70带宽100M,相位裕度80,这是我系统设计不稳定的原因吗?应该如何修改,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CV Mode補償只能硬補, 沒辦法如CC Mode一樣容易補償如果一定要CV Mode, 那就只能EA的頻寬做到比Double port(電感乘輸出電容的開根號在倒數)更前面的位置, 才有機會
假設你的電感是1uH, 輸出電容是1uF, 那你的頻寬就只能做到1MHz以下, 但是你卻做到100MHz, 一定震盪
加上你沒寫出你的電路是BUCK或者是BOOST, 如果是BOOST那頻寬要更低, 因為Double port的位置會隨輸出電流往前移動

网友:
利用补偿产生的零点消除LC产生的极点,Fz一般为0.75*Fp0,因此误差放大器带宽应小于极点位置。

网友(2015-06-08):
电压模式,有一个潜在的大信号稳定条件

EA的输出信号斜率小于ramp的斜率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