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时如何将某块区域保留?

楼主(2015-04-21):
如题,打算保留一部分区域做他用,不知道哪个命令了,请指教。

网友:
完整个命令贴出来

楼主:
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  -type hard  后面就是坐标 等等

网友:
里面是一些什么cell呢?

楼主:
里面预定merge其他设计,需要将这部分area预留出来

网友:
要不然就试试bound ,,不好意思经验不足。

网友:
placement blockage和rbk都得加
还有一个就是把预留的地方挖空
不知道你是用EDI还是ICC

楼主:
要不然就试试bound ,,不好意思经验不足。
引用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具是ICC。 请教 rbk 是?

楼主:
感谢二位,其实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 就可以了。我之前没有关闭上次图形界面,直接打开导致界面没有更新。关闭图形界面,再打开读入设计,就看到已经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RBK就是 routing blo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