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100激光传感器的DLL软件开发库只支持Windows系统吗?其他系统不能兼容吗?

楼主(2015-04-21):
ZLDS100激光传感器的DLL软件开发库只支持Windows系统吗?其他系统不能兼容吗?

网友:
主要特点

ZLDS100R-4-39位移传感器可用于镜面和玻璃的表面测量;

量程最小2mm,最大1250mm(其他量程可订制);

量程起始距离最小10mm,最大260mm(其他距离可订制);

频率响应:2K、5K、8K、9.4K、50K、110K、180K;

分辨率最高0.01%,线性度最高0.1%;

支持多个传感器同步采集(确保工业在线高精度差动测厚);

支持特殊量程(如远距离起始700mm小量程300mm等);

特殊应用(如路面平整度,高温被测体,管道内径,石油钻杆内外螺纹测量等均可定制);

针对串口,提供了运行应用的DLL开发库,方便用户开发应用软件;

非接触位移精密测量;

工作原理

基本原理是光学三角法:
半导体激光器①被镜片②聚焦到被测物体⑥。反射光被镜片③收集,投射到CMOS阵列④上;信号处理器⑤通过三角函数计算阵列④上的光点位置得到距物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