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激光测厚具有什么原理,该如何运用?

楼主(2015-04-21):
激光测厚具有什么原理,该如何运用?

网友:
精密激光位移传感器ZLDS113采用新型设计,结构紧凑、小巧轻便。有更高的性能指标:1μm的分辨率,3μm的线性度。激光位移传感器拥有同步测厚功能,不需要额外的控制器和校准设备,可直接将两台传感器连接起来组成测厚仪。同时,ZLDS113也可用于高温物体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