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高手请进, 关于正则表达式

楼主(2015-04-21):
下面有一段Perl正则表达式代码, 现在我期望输出:
str1last
str2last
str3last
但是实际输出的是:
str1last
str1last
str1last

请教一下大家这段代码应该怎样修改一下才能实现期望的输出呢,多谢~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my $regstr = "explast";
my @list = qw(str1 str2 str3);
foreach my $exp (@list) {
    $regstr =~ s/exp/$exp/g;
    print("$regstr\n");
}

网友:
回复 楼主:

$regstr =~ s/exp/$exp/g;
  这句错了,第一次替换后$regstr值就不变了,因为后面几次匹配不到exp字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发现问题了,刚开始还怀疑式正则表达式本身的问题,晕了~

网友(2016-06-29):
回复 楼主:

   正确的代码应该怎么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