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KILL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请问大家 如果我想用skil语言写一个循环 自动把版图另存为 并且按一定规律命名 大家是否知道另存为的函数应该怎么用  或者说怎么写才能让它自动saveas 最近看了看skill语言 有这么个疑问 求求大家帮忙

网友:
如果想从顶及底的,更名保存,还的考虑保存后的自动调用问题。
如果仅是更名保存,不知道你的循环范围是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挪动TOP一个模块,然后另存整个顶层 然后继续挪动 继续另存整个顶层  循环十几次吧 不太清楚SAVEAS的函数应该怎么用

网友:
感觉你是要保存floorplan的修改过程是吗?
你可以用geSaveAs(hiGetCurrentWindow()  libName?  cellName?  Cell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没有找到saveas的函数应该怎么用 大神是否知道这个函数应该怎么用 能不能大概写一下saveas函数的用法 谢谢啦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search 到saveas()这个,
不知道你的具体构思,
geSaveAs(hiGetCurrentWindow()  libName?  cellName?  CellView?)有你要的保存功能
或者dbCopyCellView(oldcellID   libName?  cellName?  Cell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大概明白了  谢谢你  恍然大悟 感谢感谢

网友:
你好,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怎么批量修改multipath下的孔的参数(如cont的width等),能用skill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