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 验证中 Pack 和 Unpack 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UVM 中DUT数据路径是 128 位的,

Ethernet 的8位激励包怎么Pack 和 Unpack ?

SOP ,EOP 和 最后一个WORD的有效byte的处理,

class 参考手册写的太简单,不是很明确用法,

有没有同学有这方面的经验?

谢谢!

网友:
定义好sequence,在driver中做数据结构转换,把sequence结构转换成实际激励结构,调用接口发送出去。

其实transaction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数据抽象建模(软件),与底层时序与数据结构(硬件)完全没关系。

楼主:
    谢谢~

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 Driver里有些信号转换很繁琐,

想直接 Transaction 定义为 128 位,

但 128位的 pack和unpack 应该怎么调用?

网友:
我的理解是transaction中的数据结构尽量细分,这样在比对或打印,波形定位时才好定位,sv语言是擅长数据转换的,尤其是这种bit级的

楼主:
我的理解是transaction中的数据结构尽量细分,这样在比对或打印,波形定位时才好定位,sv语言是擅长数据转换 ...
引用 网友A:

    嗯,了解,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