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PFD结构选择

楼主(2015-04-22):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刚开始学习pll设计不久 请问对于输入频率130MHz左右 应该选择哪种结构的PFD比较好?TSPC的吗?谢谢了

网友:
通用结构足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输入频率130MHz?不低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常规结构,输出最好是50M以下,比较精确

网友(2022-05-0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输入频率130MHz?不低啊

输出难道不是和输入参考频率130MHz相同吗?请问你这个50MHz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