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闸维书上的问题(关于源级跟随器)

楼主(2015-04-22):
拉闸维第六章关于源级跟随器的输出阻抗问题中有如图所示的阐述,特别不能够理解,希望有大神解之。

      书中所说的源级跟随器输出阻抗表现为一个电感,驱动一个大电容情况时,若是阶跃响应,输出会表现出“减幅震荡”,应该如何去理解啊??
      谢谢你们的宝贵意见。

楼主:
有人可以具体地解释一下吗??多谢多谢。明天答辩。

网友:
大电阻引入一个很低的输入极点,导致系统的稳定性变差,在输出看到的就是减幅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电感有何关联??

网友:
我也不懂。最近也在看拉扎维。同问。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因为这里引入了一对复极点对,复极点对在阶跃响应时,虚部即是震荡频率,实部即是衰减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引入了复极点对?如何推倒出来的?

网友C:
你可以尝试用头脑模拟一下。
对于这种gate串了大电阻的source follower。如果你在vout端以很缓慢速度的抽电流。这种低频条件下,gate能稳定在vin,所以MOS能提供得了电流能力,从vout端看进去的输出阻抗较低。
但如果你以很快的频率抽电流,比如一个阶跃,首先VOUT会掉下来,由于rs的存在,很容易通过M1 CGS把M1的gate couple下来,也就是VGS几乎不变,MOS提供不了电流能力。所以高频时从vout端看进去的输出阻抗较高。
总结一下,对于gate串了大电阻的source follower,输出阻抗随着频率增加而增加,和电感是一样的特点,因此。从vout端看进去呈现电感的特点。
想图中所示的情况vout自然就会有震荡,那是LC结构的特点。
我想说的是source follower也是有频率响应的,“输出阻抗低”是有条件的。弄得不好也是会震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解释很形象,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释&帮助

网友:
9楼大神啊

网友:
你可以用负反馈来理解

网友(2023-09-13):
baker的书,第84页85页有具体解释为什么高频时SF的输出阻抗是感性的

网友(2024-10-23):
C如果很大的话,网络的阻尼系数就小,会出现减幅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尝试用头脑模拟一下。
对于这种gate串了大电阻的source follower。如果你在vout端以很缓慢速度的抽电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