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PCI IP核的使用

楼主(2015-04-22):
本人新手,最近研究PCI的使用,硬件环境XC5VLX50T-1FF1136,希望通过PCI接口从电脑上往板子传送数据。数据量比较大,希望能做到分批的传送,即第一批数据传到板子上,板子上有其他模块处理出具,板子返回一个完成的信号后再进行下一批数据的传送。看过PCI IP核的用户指南,但是Xilinx生成的PCI IP核接口太多,还是不知道该如何配置这些接口,还有在电脑上希望能做一个输入数据的界面,跪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1. IP是提供example design的,把这个弄会,按自己的需求改改啥的。
2. 大量数据传送有PC主动和DMA两种方式,第一种实现相对简单,但速度较慢;第二种还要额外的DMA IP在FPGA上,需要你去整合等,估计并不轻松。
3. 软件的开发,你可以百度下通常使用什么开发软件,比如Jungo公司的WinDriver,也是可以提供基本的example design.

网友:
XILINX的PCIE的IP核自带例程,不过是基于PIO模式,有文档可以查看的

网友:
现在都pci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知道您是否看过pci 核的例程,我有一个问题,pci的bar里面放的是什么?(我认为存放的是映射到内存的地址)。例程里用户侧程序里实例化的ram是用作bar吗?用户侧程序是必要的吗?我问题有点多,不好意思.

网友(2015-05-26):
bar只是一个空间,你可以放RAM,也可以放寄存器,一个bar只是告诉系统我有一块存储空间可以用,至于怎么用就需要自己设计了

楼主(2015-12-15):
pcie看过很多文档了不过收获不大,例程也没怎么懂,后面就放弃做这个了,以后要用的时候再说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去看看xapp859和xapp1052两个例程试试,我是没搞懂

网友:
可有下到相应的软件,还有驱动。pcie core看别人手册不太好懂,就去看PIO的设计,是一个环回的设计,根据tlp的结构算一下地址,然后你就会明白了。。。对了,有书是讲pcie core的,去图书馆找一下总线之类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