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如何将三路信号,合并成三位数字信号显示?

楼主(2015-04-22):
如图,这是一组信号,因为有好多组分析时序很不方便,求助大神们,如何将它转换成一路十进制数值型式输出?

网友:
并转串,译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请问一下,该怎么操作呢?周围的几个同学都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傻瓜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理想DAC把一组信号变成十进制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dustry mentor 的意思是,通过仿真软件的工具来进行转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
回复  victor0o0

Industry mentor 的意思是,通过仿真软件的工具来进行转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不过还 ...
引用 网友C:

    ahdlLib里面有8bit adc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确实可以实现,另外,想问您一个问题:我有一路输出信号给内部电路提供时钟,但是驱动能力不够,我就在输出的位置并联了几个反相器,但是导师的意思说这样不好,让我 consider using a series of inverters of gradually-increased-drive-strength。请问一下,您了解他的意思么?
   集成电路刚入一点门,可能问题有些低级,还是希望您能回复!

网友:
回复  victor0o0

   万分感谢,确实可以实现,另外,想问您一个问题:我有一路输出信号给内部电路提供 ...
引用 网友C:

    x1 INV -> x3 INV-> x9 INV -> x27 INV -> large cap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