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verify_pg_nets出现的error

楼主(2015-04-22):
ICC环境,做完power plan之后,verify_pg_nets之后显示有floating pin,但是在gui中放大error所在的叉叉位置,只是一个小方框,选不中,所以也删不掉,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error,怎么修? 请大牛们指教,谢谢

网友:
stdcell打开看下, 不在rail上吧

网友(2016-09-14):
回复 网友A:

   std cell在rail上,还是有floating pin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rail没有孔连到strap上吧  所以floating了   补孔连上就好了应该

网友(2021-03-12):
请问楼主,这个界面在layout window里面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网友D(2024-06-1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补啊,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补啊,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把鼠标放在net上面,右键,选择add_missing_vias,这个是笨方法,建议更新下power脚本,找下为啥工具自己不做follow pin连接的原因,一劳永逸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