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导入schematic

楼主(2015-04-22):
生成的shematic里面都有两倍的东西。
就是,里面会有一半正确的连线,一半没有连线,全部浮空。也就是这一半是多余的。
这个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人帮忙解决下问题。

网友(2015-12-31):
zenme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cadence composer verilog IN ??

or CDL in ?

网友:
过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5141有这样的问题。
610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可以换软件,那就用610回避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