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怎么将数据以表格形式导出

楼主(2015-04-22):
各位大神求助!!IC615中怎么将波形图以table形式导出,在导出之前怎么设定导出的区间及步长???之前版本的导出的是.cvs格式的文件,这个可以吗??

网友:
同问,求高手出现!!!!!

网友:
.csv格式就可以吧,用Excel也能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以.cvs格式导出~但是不能选择导出的区间和步长~~这些是在哪里设置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击图片右键—— send to_export 然后看下图就可以导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打开了你说的export  这里的区间可以随意设定 步长不能自己输入,只能选择一个默认的值 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