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T文件中的rho 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5-04-22):
请问这里的rho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一列有4个值,分别与哪些变量相关?

手里没有QRC的manual,拿到这里来问下

网友:
电阻率吧,具体忘记了,  你看下starxt的user guide,ITF关键字有解释的

楼主:
膜拜了,我在QRC techgen 的menual 中找到了答案,话说这个menual也是从论坛的资源分享中下的。
谢谢版主,谢谢论坛。
瞬间解决。
# Layer resistance can be defined by constant resistivity, or dependent on width,
# or resistivity can be defined by rho as a function of width and spacing
# or rho as a function of silicon thickness and width.
[ resistivity [ value | value1 width1 value2 width2 ...] |
[ rho
rho_widths W1 ... Wn
rho_spacings S1 ... Sx
rho_values RW1S1 .... RWnS1
...
                 RW1Sx .... RWnSx ]

网友:
哦,原来是qrc的东西, starxt有类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