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小程序求助,希望懂的能帮小弟这个忙

楼主(2015-04-22):
需要用HSPICE设计一个子电路实现这种功能:三个参数,比较其中2个,来给第三个参数赋0或1.********if(  v(1)>v(2) )  v(3)=1  else v(3)=0************
.subckt xxxxx 1 2 3
(求帮助)
.ends

网友:
用verilog写出代码,生成数字电路,然后根据电路节点写出网表。

网友:
实际上就是比较器  用一个理想运放
.subckt comp v3 v1 v2
E1 v3 0 v1 v2 10k max=5 min=0
.ends comp

网友:
这个用比较器(灵敏放大器?)输入分别为V(1)和V(2),视情况将其中一个输出定位V(3),具体还看你的整个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log会点,不过不会弄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E是压控电压源么,10k后面的参数不太明白,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有点复杂。我想用个简单的hspice语句做。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EXXX n+ n-  in+ in- gain <MAX=val> <MIN=val>+ <SCALE=val> <TC1=val> <TC2=val> <ABS=1>
+ <IC=val>
看到有的地方有这么多参数,<ABS=1>这个是什么意思哇?还有Hspice里面有绝对值这种运算吗?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网友:
回复 网友D:

    ABS=1 输出是绝度值
    hspice有好多内置函数,有绝度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有限制只能使用哪些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