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的功率管、整流二极管和电感仿真

楼主(2015-04-22):
在做AC-DC时候,片外的整流二极管,功率管,电感和LED如何仿真?据说是可以下载功率管和整流二极管的厂家spice模型,放到cadecce中用spectre仿真?不知道哪位大侠了解,还望细致相告啊!!!

网友:
整流二极管用理想的Diode就好了, 因為差異不大
功率管用Google 打入MOS加SPICE Mode就會有很多, 不然可以到大廠網站找相同規格的功率管也會提供SPICE Mode
變壓器的模擬就用SPICE提供的變壓器範例就可以了, 有比過用CCCS與VCVS組出來的變壓器SPICE模型, 結果差不多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好问题

网友:
放到cadecce中用spectre仿真

网友(2016-01-27):
去网站下载model,比如安森美,Fairchild等,然后仿照之前的model文件新建一个外围的model文件,在cds.lib中包含这个文件,就可以仿真了。至于选什么型号的器件可以参考一下同类型芯片的应用电路

网友(2016-10-1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 二极管的输出整流效率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