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硬核的ICC设计怎么做???

楼主(2015-04-22):
老师让做个模块的硬核,我之前做过整个芯片的后端设计,都是带IOpad的,现在让设计个硬核版图但是硬核貌似没pad吧,这种在ICC设计的时候怎么处理?我只知道需要把IO的pin,电源地的pin摆到周围,这种怎么摆?和摆pad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
pg pin通常是打strap,和top的strap搭上就行了,或者周围画一个power ring,top到时候再连接

iopin 根据top需要吧,  block实现比chip简单多了,不需要考虑pad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再问下,做chip的时候,是通过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pad_iopad_0" -side 1 -order 1 这样的命令来规定pad的摆放,那做block的时候,有什么类似的方式能去确定pin的摆放位置呢?

网友: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命令,一样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我现在在ICC上完成了block的设计,想导出db文件和fram文件放到顶层去制作,我知道现在还有不少DRC/LVS的问题,只是想从ICC导出db和fram等必要的文件放到顶层去看看。ICC上怎么导出这些文件???

网友:
fram: create_macro_fram

db: icc不能导出db,没这个功能,只有ilm、block abs view

网友:
思路差不多,就是pad cells换成pins

网友(2021-04-27):
大佬,这个问题您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您最后是用什么软件把db这些提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