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NC runtime 动态修改分辨率(resolution)

楼主(2015-04-22):
使用方法:
* 打开文件设置h,w
* chmod +x set_vnc_res
* ./set_vnc_res

dependency : csh, xrandr

网友:
vnc在哪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服务器的时候用(vncserver),一般创建后很难修改分辨率,得kill掉重新创建,用此脚本可以实现动态修改分辨率。

网友(2015-06-24):
谢谢分享,记下,找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