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fb传递symbol实例化参数到schematic的方法

楼主(2015-04-22):
Passing CDF parameters from instantiated Symbol to Schematic

Passing CDF parameters from instantiated Symbol to Schematic.pdf (173.78 KB , 下载次数: 370 )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15-10-13):
多谢多谢多谢搂住

网友(2020-02-20):
下了看了

网友A(2020-11-24):
用这种参数传递得到的原理图在画了版图之后,提取寄生参数会报错:*Error* rexReplac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tx") - nil。然后需要重新按照参数画schematic,生成symbol与原先的替换。既然最后都要落实到单个的模块,请问这种参数传递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B(2021-02-23):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参数传递得到的原理图在画了版图之后,提取寄生参数会报错:*Error* rexReplace: argument #1 should ...

朋友,我也遇到了这种错误,我是用的TSMC自己的inverter,可是PEX的时候就出现了你说的错误。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2021-12-15):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也遇到了这种错误,我是用的TSMC自己的inverter,可是PEX的时候就出现了你说的错误。请问你是怎 ...

朋友,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
Good article,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是原理图和版图的层次不对应

网友(2023-10-30):
Passing CDF parameters from
instantiated Symbol to Schematic
Tags: cadence, schematic
 From blog.intgckts.com/author/sameeksha/
In Cadence, we can pass parameters individually from each instantiated symbol to
schematic using 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CDF) parameters.
Where do I require?
 Suppose you want to test your design idea, where you require two op-amps
with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but want to use same macro model/schematic for
both opamps.
 Suppose you want to create buffer chain with a series of inverters. In each
stage you want to scale the size of inverter by “X” compared to preceding
stage. Again you want to use same inverter model across the entire chain.
 many more….
How to?
We can use of parent parameters (pPar) and instance parameters (iPar) to pass
parameters from instantiated symbol to schematic. The following CMOS inverter
example explain this.
Consider an inverter that contains a NMOS and PMOS transistors. We want to pass
width and length of mos transistors as parameters to the schematic from the symbol
where it is instantiated.
So open the schematic of the inverter, edit the properties of NMOS and PMOS
transistors with the parameters as shown below,
Length: pPar(“lp”) and Width: pPar(“wp”) for PMOS,
Length: pPar(“ln”) and Width: pPar(“wn”) for NMOS.
Now save the inverter schematic and create a symbol for the schematic through the
menu:
Design >> Create Cellview >> From Cellview
Once the inverter symbol is created add label as follows to show the parameters in
symbol view when it is instantiated.
Label: [@wp:%:]/[@lp:/%:]
Label: [@wn:%:]/[@ln:/%:]
Save the edits, and close the symbol editor.
Select the CIW of icfb, go to: Tools >> CDF >> Edit
Now select CDF Type : Base, click on Browse button and point to your Library
Name/Cell Name.
Click on Add button in Component Parameters section to open Add CDF
Parameter form. Add the parameters as shown below.
Then click on Apply button, repeat the same process for other parameters (lp,wn and
ln) also and finally click OK. Now your Component parameters should like shown
below(of-course the values may be different).
You are done with assigning global parameters for the whole library. Now you can
individually assign the values to all parameters in each instantiation.
A test bench schematic with two inverters instantiated is shown below. The first
inverter is sized to 2u/1u and second is sized to 6u/3u, scaled by 3X compared to first,
using CDF parameters.
iPar()
To inherit the parameters form the instance parameters itself then use ipar().
Example : We can define finger width in terms of finger length in a transistor
Finger Width : 5*iPa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