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DC噪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4-22):
做TDC最近有些迷糊了,对于简单的延迟链结构,如何保证每一级的延迟相同,PVT造成的mismatch一般如何消除;由于start上升沿经过延迟链的波形和stop的波形在上升时间上会有一些不同,我自己做的时候譬如将上升时间都设为15ps,但是经过延迟链后的波形的上升时间一般都要大一些,这个时候如何定义它们的时间差,还是Vdd/2 到Vdd/2的时间差吗;另外,对于基于counter的ADPLL上的TDC应用,是不是需要增加DLL来保证TDC的量程刚好为反馈回来的周期时间。

谢谢各位~

网友:
也还在学习中,我觉得Tr/Tf的这个影响应该没关系,因为每一级基本一致,都有这个问题。 应该更重要的还是某一级的td和其它不一样引起的这个spur问题,更需要重视,PVT引起的mismatch,最终表现就是对于某固定芯片有固定的spur。
看目前的论文,虽然有一些文献提出了算法补偿,但难以理解;不知道核心算法是什么。我觉得比较可行的还是加入dither那个,在ref_clk送到TDC那里加入dith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 tf/tr的问题主要是我想用TA结构对time residue进行放大,但是由于两个上升沿的倾斜度不一致,对于这个时间余量的大小不知道怎样去定义了;以及,非常感谢您的答疑~

网友:
TA?   这个看论文功耗很大的,虽然今年来很多论文这样子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块儿的功耗确实挺大,但看了一下noise shaping结构,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另外对于TA倍数的控制,总觉得看得文章中都没有一个比较信服的说明

网友:
采用游标卡尺结构呢? td1-td2, 应该这种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游标型的对于PVT的敏感性会很大吧,时间差不知道怎么控制比较好

网友(2024-07-10):
楼主最近还在做TDC吗?小弟刚开始不久,可否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