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OOST power NMOS

楼主(2015-04-22):
最近看到有人在BOOST power NMOS的gate和drain之间跨接了一个额外的大电容请问有大神知道这是用来干嘛的吗?
谢谢!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
防止因SW端过冲,减小输出纹波用的缓冲电容?

网友:
可能是为了过EMI, 防止GATE过冲的太多

网友:
没有图,仅仅根据描述的话感觉是驱动的一个缓冲,防止sw端过大的尖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power MOS的gate和drain之间加了一个大电容  这样做不是会降低效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