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help

楼主(2015-04-22):
我的core内四周都有摆上memory,我做sroute,用的M2,设置的线宽是0.24(lef默认是0.07),我用的edi,通过菜单设置好后,看到的结果是有部分出来的线还是0.07,这部分线有个特点就是从左到右贯穿core的,没有因为memory断开,我应该怎么设置,让这部分线也变成我想要的

网友:
sroute包括很多种,你是做follow pin吧,

followpin通常是stdcell lef pin宽度决定的,不好调整,

如果是别的sroute ,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是followpin,,cell的lef 是M1  M2俩层的,现在要通过M2 接到上面的stripe,宽度采用了0.24 ,默认的lef是0.07,估计为了加强power.可是为什么有部分变不成0.24,其他的被memory断过的followpin corewire都变成0.24

网友:
memory lef 通常会阻挡follow pin wire的连续啊,因为m1~m4 基本用完了,很奇怪

special route用的是特殊的rule, 一般都比较宽,和缺省的0.07 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凡是被memory挡住的而断开的followpin都按设置的成了0.24,问题就出在那些没有断过的线上。那请问版主我现在手工改这些线,edi中有什么命令可以通过类似通过shape. width把这些线选出来,手工修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宽的问题搞好了,有railcell,用它来做不同线宽的,现在剩下的drc看起来就是和followpin搭到memory边上的stripe引起的drc,接下来是不是给每个memory加上routeblockage,来避免????

网友:
可以试试,如果不是真正的drc问题也可忽略,连上了也没关系的
本来也都是VDD,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