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时钟IO问题

楼主(2015-04-22):
请问大家用的数字电路中,如果clk输入是片外提供的,片上没有频率乘法器或者PLL,最高支持的频率可以达到多少。注意clk频率是指的方波频率。
不能支持高速clk的瓶颈在哪里?驱动能力?IO(ESD保护)?PAD?还是package?

如果不在乎时延呢?slew-rate会被破坏到多少?

以28nm的经验最佳。

网友:
通常的iopad 最多100Mhz左右,或者低于150Mhz,

特殊的clk iopad 可能可以支持的高些,  速度主要是pad性能决定的
如果pad能输入稳定的1Ghz,还要PLL干啥, 还要pcb板级别的干扰太大,不容易输入高频的稳定信号
slew derate的比较厉害,还有SI 性能变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现在问题是不会做/买不到/买不起PLL。
听说有种方法是PAD输入800MHZ正弦波,通过反相器产生时钟方波。这么做看起来不是很复杂。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pll还贵啊,几千~几万$ 而已,你tapeout fee都出的起,会买不起pll?

没玩过你这种方案,你可以试试